尼龙66加30%玻纤的水解问题

楼主(2016-06-06):
尼龙66+30%玻纤注塑件,孔φ90h8,圆度要求0.05,孔深120(盲孔),壁厚2.5。长期使用在100℃左右,且有热水蒸气,孔内有活塞运动。
现发现:加热前后,孔径尺寸变化很大(1mm),直接导致活塞卡死。
找原因,发现温度可能是主要影响,但后续发现尼龙的水解也可能有影响,但不清楚水解对尼龙加玻纤件的尺寸影响大不大,看到的资料都是影响其强度刚度。我们这个有一定的真空度,0.07MPa左右。
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数据,或者是其他相关数据,帮忙解惑啊。

网友:
尼龙吸水后体积会膨胀

网友A:
吸水、水解之后尺寸沿着纤维延伸方向变化最大。
温度变化导致的径向尺寸变化你算过了吗?

网友:
学习  也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尼龙吸水很厉害的,注塑时必须烘干。因此你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啊,温度高会加剧吸水膨胀

网友C:
尼龙应该不是水解,pc才会水解。尼龙是吸水性较强,膨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应该不是水解,pc才会水解。尼龙是吸水性较强,膨胀了

吸水过后,在一定温度下(比如平均50℃),加热十分钟,冷却后会重新缩回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水过后,在一定温度下(比如平均50℃),加热十分钟,冷却后会重新缩回去么

理论上会的,但不是100%回弹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龙吸水很厉害的,注塑时必须烘干。因此你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啊,温度高会加剧吸水膨胀

现在换了PPO的材料正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水、水解之后尺寸沿着纤维延伸方向变化最大。
温度变化导致的径向尺寸变化你算过了吗?

大侠,刚入门的新手,表示不懂啊

网友(2016-09-14):
请问大侠的这个表格来源于什么手册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