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夹紧机构连接

楼主(2016-06-06):
各位大侠,图中是一个简单的气缸压紧机构,现在有点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压块和压板连接处是不是不能用螺钉直接锁死,而是要做成浮动的,还请大侠提供点思路,谢谢!

网友:
黄色的压板的旋转中心是固定的,气缸压紧部分的旋转中心和压板的旋转中心总是重合的吗?如果不是就麻烦了,不能固定死还不能太松;如果是重合的,为什么不能固定死?你画的这个应该是不能固定死的,你的那个压板的连接件的旋转中心是移动的

网友:
装个弹簧就不用连接了,简单的想了下,勿喷

楼主:
就是这个问题,黄色的夹板旋转中心是固定的,而夹块因为有那个连杆,所以夹块的旋转中心不是固定,现在就是想在他们连接的那个地方做成浮动,我主要是做压紧用的

网友:
有种气缸叫 夹紧气缸 可以去看看

网友(点评):
或者改下气缸安装做,使用支耳的安装做,可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问题,黄色的夹板旋转中心是固定的,而夹块因为有那个连杆,所以夹块的旋转中心不是固定,现在就是 ...

你的铰链太多了吧?气缸那里能固定的住吗?

网友:
夹块和夹板做成一个不行吗?

网友:
仿真一下就可以了了嘛

网友:
腰园的地方是固定连接,做腰园是为了调整方便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怕它会卡住?

网友:
楼主,你好:
      私以为此处不可为刚性联接,理由如下:
      从运动学来看,压块的瞬心是移动的,而压板的的瞬心不变,两者若刚性联接,机构必然卡死。(压板上特地开腰型孔想必已有考虑了)
      另也可根据自由度理论算一下刚性联接后机构的自由度也能说明。
      不用刚性联接的方案就有很多,就不罗嗦了

网友:
可以在中间做个轴拧进去,加轴套,浮动连接

网友:
就你的机构而言,必须是活动的,否则会出现气缸卡死,寿命低下等状况。建议改进机构或是采用旋转夹紧气缸

网友:
压板和压块可以刚连接。楼主,连接压块的连接板能去掉不,勿喷。

网友:
我在看的不是气缸怎么连接,而是在看那个压板能压得均匀吗?

被压工件薄了,压板前端更是劲儿;被压工件厚了,压板前端够不着。。。

网友:
直接锁死好了,没事!

网友:
这样做有点繁琐吧,仅仅为了压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问题,黄色的夹板旋转中心是固定的,而夹块因为有那个连杆,所以夹块的旋转中心不是固定,现在就是 ...

结果怎么样?会不会卡死?

网友:
夹板连接处再加个关节连杆就行了

网友:
开长条孔是对的。
你在盖板上往上装棵螺丝出来,然后在气缸那块的地方装一个自锁螺母,保证留一下间隙就好了。

网友:
压紧机构过繁琐了,可以再简捷一点,17#是正解,把两边铰链去掉,但是中间的关节要适当加长以确保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