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的问题

楼主(2016-06-06):
2.5mm还有3mm厚的不锈钢板在用氩弧焊焊接的时候是不是非要填加焊丝,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引起了争议,有人说加焊丝可以增加焊接强度,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到底该怎样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氩弧焊与手工焊相比较哪个焊接的强度更高,还是强度都是一样的,恳请这里的高手解惑。

网友:
氩弧焊是指氩气保护焊缝,达到干净、美观,且焊缝质量较好,可分自动和手工氩弧焊,加入焊材焊接强度就高。

网友:
一般来说都需要填焊丝的

网友:
 一个小焊接(激光焊+氩气)

网友(2016-07-19):
要看产品用在什么地方,一半结构件不需要焊丝,如果是受力大,或有职业规范标准的产品:压力容器,管道,是需要加焊丝来增加焊缝的强度

网友:
看拼装间隙,对焊后外观及力学性能有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