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吹系统

楼主(2016-06-06):
有谁做反吹系统的大师,指导一下,怎么让反吹系统让滤芯更高效的去尘,欢迎大家

网友:
尽量让阻力小,距离短,转弯少,截面突然变化少,风机功率大就行了吧。

网友A:
没有定式的,跟你滤料有关系,有些滤料要短时间高压吹,有些要低压的,这个不一定,是做系统设计时候考虑的事情,泛泛没法谈,

网友B:
这一套装置都有现场的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套装置都有现场的卖的

我们现在是自己研发做的,反吹这块是不加过滤器,反吹的力道挺大,一加上过滤器气阻比较大,反吹效果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式的,跟你滤料有关系,有些滤料要短时间高压吹,有些要低压的,这个不一定,是做系统设计时候考虑的 ...

我们是前端加过滤器的,主要是防止过滤器堵的,但是一旦有过滤器气阻增大,反吹效果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