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XC60T关于脉冲输出时的90052赋值问题

楼主(2016-06-06):
最近在学习松下PLC,但是在这个90052 赋值的时候遇到了点问题一直没搞懂,只好来求教一下论坛里的前辈们。我给90052赋值的时候,发现最高只能赋值到0000 0000 0001 1111,也就是说只有低6位能够被赋值,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各位指点,先谢谢啦!

网友A:
你用的指令是32位的嘛?松下没用过,你可以去工控人家园这种论坛去问,那里搞电气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指令是32位的嘛?松下没用过,你可以去工控人家园这种论坛去问,那里搞电气的多

是16位的。DT90052也是16位的。这个赋值的模式是固定的,只要改变十六进制数值就行。我去那个论坛问问,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