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硬度高了,可以直接回火降低硬度吗

楼主(2016-06-06):
        材料45钢,要求硬度35-41HRC,现买的材料是材料商直接热处理好的,但现在回来发现硬度高了,在HRC45至HRC52之间,请教大侠,像这样可以直接回火降低硬度吗,还是必须先退火再淬火,再回火。
       谢谢。

网友:
只是需要降低硬度,直接回火就可以。

网友A:
买什么样的45钢硬度这么高?在HRC45至HRC52之间一般都是调质后再250度左右回火可以达到。降低硬度可是450度回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什么样的45钢硬度这么高?在HRC45至HRC52之间一般都是调质后再250度左右回火可以达到。降低硬度可是450度 ...

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调质之后还要250度回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调质之后还要250度回火?

写错了,是淬火后250度回火的硬度,不是调质后回火的硬度,抱歉!

网友:
哦哦,没事,可是为了降低硬度不应该高温回火吗?其实我觉得你的调质没错

网友:
我想知道SC5C HRC能做到度吗

网友:
说的好   给32个赞

网友:
降低硬度  可直接回火

网友:
相同调质硬度,机械性能二次回火比一次回火效果好

网友:
高温回火。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6-07-21):
45#买回来粗加工后需要调质处理,HB217_255

网友:
调质处理

网友(2020-04-24):
45#调质后硬度现在是HRC30度,希望回火达到HRC20左右,请问回火的温度需要达到多少?回火的工艺是怎么做?谢谢各位!

网友:
进口45钢吗

网友(2020-06-03):
我接触过得45#淬火硬度基本在40,设计手册上讲可以达到50度,但是我感觉那样就太脆了

网友:
学习了6 w4 b, W9 N- k$ u% `

网友:
买的45怎么这么高?

网友(2022-03-31):
来学习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