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可以用来测量电流吗?LED灯线路的电流如何测?

楼主(2016-06-06):
各位:
      想了解:
1. 直流稳压电源可以用来测量电流吗?如附件图片。如果可以测,要怎么测?
2. LED灯线路的电流如何测?用什么方法可以测量该线路的电流?可以用万用表?如果用万用表,精度要多少? 怎么个用法,能画个示意图吗?
     电路图如下图片。谢谢!

网友:
1.不行
2.串接在电流表的电流挡上,先选大档,后改精度高的小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