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想法】自动挂钩装置

楼主(2016-06-07):
现在我想设计一个类似火车一样的自动挂钩装置,小车自动挂上拖车,然后把拖车拖走。
自己查了一些资料,这类的也没找到,请大家给点思路。
场景:
1.小车和拖车的中心线存在+-50mm随机偏差
2.整体高度不超过150mm,长度不限,深度越小越好
3.要实现自动挂钩,自动脱钩

补充内容 (2016-6-7 10:31):
我出了一个用电机来锁上和解扣的方案
我的场景实际上是这样:agv上放这个自动挂钩装置,agv沿着磁条行走,自动挂上在中心线是磁条的拖车,挂上之后带着拖车拖走。到目的地后,再把拖车放下。

楼主:
试着穿了一张图

网友A:
可以参考家具配件的快装铰链,一搭一扣锁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家具配件的快装铰链,一搭一扣锁紧了

这样不行吧,首先两车轴线是会有+-50mm偏差,其次两车距离会有10mm偏差,自动脱钩 自动挂钩
这好像是不好实现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不行吧,首先两车轴线是会有+-50mm偏差,其次两车距离会有10mm偏差,自动脱钩 自动挂钩
这好像是不 ...

行不行自己去看去做结构自己去判断啊,东西都没见过结论下的真快,难道还要帮你想结构现成的给你用不成?O(∩_∩)O哈哈~,我只是好心一提,还是开启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吧,泡论坛求现成的这事情基本上渺茫

网友B:
自动连接很容易啊,挂钩带个斜坡,一冲就挂上了,
问题是你说的自动脱钩,啥意思呢?  小车已经有人类的思考了?了解主人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连接很容易啊,挂钩带个斜坡,一冲就挂上了,
问题是你说的自动脱钩,啥意思呢?  小车已经有人类的思 ...

可以考虑在上面加电机,用电控实现你说的斜坡我也想过,但是轴线会有偏差的,如果偏大了就挂不上。
为了能挂上,把斜坡和挂钩做大的话,那就会在拖着走的时候晃动的厉害,所以这种想法我也没再想

网友(点评):
你可以把问题说明的更详细些,好让兄弟们少走些弯路,尤其我这样低智商的相出这办法还不容易呢 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不行自己去看去做结构自己去判断啊,东西都没见过结论下的真快,难道还要帮你想结构现成的给你用不成? ...

不是说直接否定你的想法,而是确实没想好怎么能用。
我已经出了一个用电机控制的简单方案,但是总觉得挺复杂,所以想听听大神的意见。
按照我的理解,其实最麻烦的就是两车位置总是在一个范围内(垂直轴线方向+-50mm,轴线方向10mm)变化的,结构一定要有余量来保证即使位置变化,任然能够可靠的挂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直接否定你的想法,而是确实没想好怎么能用。
我已经出了一个用电机控制的简单方案,但是总觉得挺 ...

电机是控制解扣用的吧,锁上其实不难,很多止回部件就可以做到,开锁的时候电机或者电磁阀把止回的部件拉开位置就解锁了,没图只能泛泛而谈,具体还是靠自己解决,这没法讨论,我指的不一定是你想到的,你所描述的也不一定是我理解的,大家空对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控制解扣用的吧,锁上其实不难,很多止回部件就可以做到,开锁的时候电机或者电磁阀把止回的部件拉 ...

对对,就是用电机来锁上和解扣
问题是在我用到了这些后,还是不好满足相对位置变化那么大,就是我上面说的,两车相对位置变化不确定而且比较大
我的场景实际上是这样:agv上放这个自动挂钩装置,agv沿着磁条行走,自动挂上在中心线是磁条的拖车,挂上之后带着拖车拖走。到目的地后,再把拖车放下。

网友:
我就不懂为啥下载还要分呢,坑么?理解不了再见

网友:
用电磁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2016-07-07):
除了拖之外,用小车推不就解决了

网友(2019-05-06):
浪费了10个点,讨厌的人呀,没有东东就不要发了

网友:
我们之前做过类似的小车,载重500公斤。有成熟的方案,你觉得适合可以把图纸卖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