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sw遇到点麻烦,请教下各位。

楼主(2016-06-07):
我的电脑是w7,32位,新装系统,安装目录没有中文,安装包没问题(另外两台电脑装上了),基本情况是这样。我怀疑是少了一个补丁或者是驱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系统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系统不支持

我的系统和装上的那两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位吧

32位系统

网友:
趁没装sw赶紧把系统给换了,你32位系统打算以后用多少内存?2的32次方,最多3G内存,你觉得够用吗?

网友:
从装系统,装64位的

网友:
不是原版的吧,是精简1%的ghost系统吧

网友:
说的好   给32个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和装上的那两个一样的

我上次装的时候出了这个问题,我只是猜测而已,不确定。那也许就不是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装的时候出了这个问题,我只是猜测而已,不确定。那也许就不是系统问题

哥们你最后怎么装上的呢?我现在重新下载一个在试试。

网友:
最好装64位

网友:
我的同学帮我升级了一下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