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摇臂钻床检修,哪位社友碰到过这情况

楼主(2016-06-07):
昨天一钢材市场伙计打电话说钻床换挡慢,正反向反映2-3秒,后经检查发现44泵吸油管与齿轮箱磨擦,油管磨烂,有一个2毫米孔,吸油管进口气,没压力。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碰见这种情况,吸油管插在油箱孔里没有缓冲和固定,是不是设计缺陷,就像三菱汽车刹车油管磨损一样。

网友A:
油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位低了?

油满满的。

网友B:
油管是插在滤网罩孔里面的,怎么会蹭上齿轮呢,建议检查滤网罩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管是插在滤网罩孔里面的,怎么会蹭上齿轮呢,建议检查滤网罩的安装

没有蹭到齿轮,吸油管插在主轴箱的孔壁与油管摩擦,最近两年发现两台床子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吸油管进空气,工作就没力,楼主说的情况不值一提,

楼主(2016-07-25):
引用 网友C:
吸油管进空气,工作就没力,楼主说的情况不值一提,

就因为你们的不值得一提,就能看出中国的产品质量为是么上不去,因为(不值得一提)。

楼主:
大家如果都能把小事做好,中国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