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下,理论力学书上答案貌似错了

楼主(2016-06-07):
大神们看看,小弟初学怕自己弄错了,那个三角函数的比值貌似错了。

小弟还有个疑问,答案是把电线截开在分析的,而我是整体分析的。我研究了答案上的分析,我是这样理解的,把电线截开,只受一半的重力,加上有均匀分布的条件,可以看成在中间位置,电线还受到A点的拉力,c点这个位置小弟就有点困惑了,我是这样想的,保持电线原有的位置不变,在c点电线趋向于水平,绳子受到的力肯定是沿绳子方向的,所以c点应该受到的是水平的拉力。

网友A:
只是这种工程问题的解法这一。你再找找看看《高等数学》中有关“悬链线”部分。

网友:
我也在啃理论力学,搞完上册,现在啃下册,理论力学很多时候用来解决工程问题,所以用近似方法解误差在实际中可以接受

网友(点评):
哈哈,完蛋的是,办公室里人认为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神马的 都是理论,经验最可靠。

网友(点评):
那是他们学艺不精,才折磨说的。

网友(点评):
材料力学神马的 都是理论,经验最可靠----敢说这话的人也真有信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这种工程问题的解法这一。你再找找看看《高等数学》中有关“悬链线”部分。

大侠,他那个三角形的2个边,应该是1m和20m,它用的10m,我的意思是它这里错了。

网友(点评):
你再仔细看看,他取的是一半的一半不就是10米吗?

网友(点评):
其实这也是处理工程问题的一个方法!

网友:
我跟楼主一样想法,应该是20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