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键槽用几刃刀好?

楼主(2016-06-07):
目前是用2刃刀铣键槽,主要加工A型键槽和C型键槽。可是新买的宁刃刀铣出的键槽公差都会偏正,用通止规测试都能通过。求社友们如何解决。另外,可以用4刃铣刀铣键槽吗,为什么?

楼主:
目前是主要在加工中心铣键槽。

网友A:
槽宽=刀宽了?

网友(点评):
新买的铣刀,标准宽度

网友B:
机床的跳动多少、什么刀柄、槽的公差

网友:
两刃刀的好处是加工B型键槽不用钻花打底孔,可以纵向进刀

网友(点评):
对于A和C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的跳动多少、什么刀柄、槽的公差

主轴跳动0.01左右,国产的铣刀柄,键槽宽8mm的公差-0.20到0,对称度要求≤0.0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轴跳动0.01左右,国产的铣刀柄,键槽宽8mm的公差-0.20到0,对称度要求≤0.025。

你是用8MM的铣刀加工吗?正常国产刀具满足不了你这公差、国产刀具公差多为正负0.03

网友:
两刃最好了。。。。。。

网友:
分粗精吧。

网友(点评):
考虑过,但是这样影响效率,就目前来看,生产来不及,都在加班。

网友(点评):
分粗精没效率这样的话,你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8MM的铣刀加工吗?正常国产刀具满足不了你这公差、国产刀具公差多为正负0.03

对,基本新买的铣出来都偏大,铣十来根,把铣刀磨损了,尺寸就合格了。o(︶︿︶)o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基本新买的铣出来都偏大,铣十来根,把铣刀磨损了,尺寸就合格了。o(︶︿︶)o

你可用6MM的铣刀呀、量大的话、定非标铣刀、要找刀具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一把开粗一把精洗 可以保证尺寸

网友C:
我们的刀宽度尺寸在4.958,加工的工件尺寸测量值为4.965

网友:
量大的话定制非标,量小可以用6mm铣刀铣。

网友:
把铣刀装到刀柄上,打一下铣刀尖点处的跳动,看看是多少。

网友:
批量大的话还是 粗精分开吧 用合金铣刀精加工   反正是加工中心多一把刀 多不了几十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刀宽度尺寸在4.958,加工的工件尺寸测量值为4.965

槽比刀宽大7um,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还不能满足,建议楼主分粗.精铣,粗铣给精铣留0.2—0.3的量

网友C(2016-07-14):
引用 网友A:
槽宽=刀宽了?

通过实测刀刃口宽度尺寸和加工出来的对比。(我们使用的槽铣刀有五个刃口,刀具刃口宽度差在0.005以内,加工出来的槽宽比刀刃口宽大0.005-0.01这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过实测刀刃口宽度尺寸和加工出来的对比。(我们使用的槽铣刀有五个刃口,刀具刃口宽度差在0.005以内, ...

刀柄和机床的精度体现在0.005—0.01上面。楼主可否让厂家把铣刀往小做0.01,这样就能吃掉因机床和刀具加持产生的误差。

网友:
4刃可以加工 ,折线一层一层下加工可以提高到很高的转速和进给

网友:
键槽铣刀2刃为最好  4刃的不利于充分切削 排削不畅 工件超差可适当调整键槽铣刀的刀具公差。450969641 数控刀具厂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刀柄和机床的精度体现在0.005—0.01上面。楼主可否让厂家把铣刀往小做0.01,这样就能吃掉因机床和刀具加 ...

键槽的宽度要求是4.99+-0.02。我们的刀具宽度控制在4.99+-0.01,可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槽的宽度要求是4.99+-0.02。我们的刀具宽度控制在4.99+-0.01,可供参考。

有没有考虑机床的精度,加工过程中的震动等因素对尺寸的影响。如果公差是+-0.02的话,那就得分粗精铣,一刀干不下来。

网友:
你和刀具厂家联系让他们给你把刀做小一点。

网友:
两刃可以的,这直径

网友:
四刃可以加工的,层深0.5mm,一层一层铣,选取2/3槽宽的铣刀即可,高速切削

网友(2018-04-25):
目前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准备换铣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