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差分配方面的书吗?求推荐

楼主(2016-06-07):
想系统学学公差分配方面的知识,比如给个精度设计要求,怎么把把误差分配到零件的加工尺寸?求推荐,谢谢

补充内容 (2016-6-7 14:10):
类似于:《公差设计》这样的书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网友:
上传一个教程,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点评):
我看了这篇教程,是些比较基础的知识。我想要更高层次的,从系统指标开始的误差分配,或者叫精度分析

网友:
《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

网友:
大学的机械制造工艺学里面,有介绍

楼主:
有人有推荐码?

网友: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尺寸链的问题. 一般公差与配合的书的最后一部分都会讲这些的

网友:
对于单个零件的设计配合,有没有参考用的公差值

网友(2019-04-23):
我也有困惑,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