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两种方式,哪一种更省力、更牢固

楼主(2016-06-07):
   图中下底部的钢板是长600mm宽500mm厚3mm,与钢板焊接在一起的是30方管,请问下哪种撬起钢板要更省力、更牢固一些。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支点在哪,支点离承重越近越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支点在哪,支点离承重越近越省力

谢谢!支点在最尾部,前面伸出的钢板长度是一样

网友:
算一下力矩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感觉第一种省力,第二种牢固

网友:
第二种牢固

网友(2017-07-16):
如果最下面是支点,第一个简图结构比第二个省力(假设简图是按比例画的)。

网友:
第一个力臂短,省力。第二个结构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