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易自动焊方法

楼主(2016-06-07):
4毫米的Q235钢板卷制的六边管,可以用二保焊改造一台自动焊结机吗,直缝焊接,焊缝长200mm.

网友A:
做个夹具保证焊缝空间位置,搞个调速小车夹持焊枪就行了,
但是在首尾两端会容易烧出缺口,要多试试焊接方式。
还有普通焊机改的话,起弧方式也要实验一下,还有就是工件导电也要做好。

网友B:
可以啊,有这种走直线的自动焊机啊,非标的简易机才三千块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有这种走直线的自动焊机啊,非标的简易机才三千块左右

有联系方式吗?我正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夹具保证焊缝空间位置,搞个调速小车夹持焊枪就行了,
但是在首尾两端会容易烧出缺口,要多试试焊接方 ...

有道理,最近准备买一台二保焊机,我担心就是断续焊接的话 起弧也就是点火容易吗,

网友:
这个可以啊

网友(2016-07-12):
肯定可以

网友(2016-09-19):
用火焰切割的小车,把割嘴卸下来装上二保焊枪,我就是这样用的 ,两头点上引弧板,焊完后掰下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