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可以用普通减速机吗

楼主(2016-06-07):
就是说我要做的东西不需要精度要求多高,只是想用伺服电机的其他特性,然后能配其他普通减速机吗???

网友:
精度不要求高,还配伺服电机啊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
范例

正反转、大范围调速

网友:
可以啊,另外啥是普通减速机?

网友:
普通减速机是什么减速机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觉得可以配啊,想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
伺服电机配普通减速机要求不高可以。精度是降低了,但伺服电机的快速响应的特性还在,通俗说就是 可以不停的启动停止,正反转,普通电机应该没有能代替的

网友:
我现在就在用,主要是精度要求不高,想它能每分钟做300个跟随,现在怀疑频率太快,能不能做好

网友:
个人觉得只要不是频繁启停、加减速都可以用普通减速机。频繁启停对减速机寿命影响最大了。如果楼主需要频繁启停,建议楼主最好用精密斜齿行星减速机。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知lz利用伺服哪个特性,比如利用扭力反馈功能,最好找传动效率高的,你用个nmrv就不太好,效率低,行星高,能直接齿轮或同步带减速最好。

网友:
必须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