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来帮忙看看 这挤出机

楼主(2016-06-07):
   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这个产品,  通过螺旋挤出 然后从后面模具挤出,成型。  问题是不安装模具的时候螺旋正常喂料 正常出料,然后安装模具之后 挤出的速度很慢,重要一点就是螺旋喂料口,材料往回返, 是怎么回事,但是模具那头 挤出的速度很慢,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难道不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正常现象?

不是正常现象啊 ,就是进料斗 那个地方, 用螺旋向里面推料的时候容易翻上来料进不去 进去的少 导致的模具另一头 出料慢

网友(点评):
在成型的部分需要压力比较高,一般你的螺旋是变节距的来提供这个压力,但螺旋和壁之间有间隙,你没法密封,当然就返料。

网友:
螺杆的原因导致挤出压力不够,你的材料无法通过射嘴到达型腔

网友B:
螺旋螺距过大,将螺旋螺距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螺距过大,将螺旋螺距改小

 我前面螺距90 后面挤出的螺距70

网友(点评):
再改小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正常现象啊 ,就是进料斗 那个地方, 用螺旋向里面推料的时候容易翻上来料进不去 进去的少 导致的模 ...

 我前面螺距90  后面挤出螺距70

网友C:
螺距 与密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 与密封的原因!

密封 ?  螺距应该怎么样 ?
加大 还是减小 ?

网友:
间隙过大
,,,,

网友:
这么恶劣的环境生产的是粉丝?

网友:
查查资料

楼主:
不是啊 是化工用的。 不是粉丝

网友D:
螺杆的内孔的密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杆的内孔的密封问题

你的意思是说, 螺杆的外径 和内孔的间隙有点大 ? 现在间隙单边3.5mm,左右,但是不用模具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 螺杆的外径 和内孔的间隙有点大 ? 现在间隙单边3.5mm,左右,但是不用模具的时候,就不 ...

不用模具阻力小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了啊,间隙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