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薄片送料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07):
   公司做非标自动化设备,现在做的项目是电池自动化组装线,遇到一点难题,如图所示一个垫圈一样的零件,外径29内径13厚0.3,振动盘送料时由于太薄很容易两个叠起来造成送料线堵塞。求助有经验的社友们,谢谢

网友:
放在料盒里可以不

网友:
知道培林怎么包装的吗?类似与弹匣那样,做个漏孔,让垫片一个一个靠重力掉出来

网友:
这个好难。没想出来

网友:
做个塑料料盒,一次放几十片,步进电机同步带导轨,旋转气缸!或者做个气缸小机械臂夹持,电机同步带导轨!这些都是我做过比较成熟的方案

网友A:
能不能在送料过程中一种受震动,这样就不会有堵塞的问题了。下一步就是做一个卡位。这个卡位就是只能通过一个厚度的产品。加我微信muyehappy

网友(点评):
此方法比较认同,楼主采用这个方法吧,

网友:
垫圈~用带现场冲压出来

网友:
振动盘0.1mm的都能送料呀

网友B:
为什么不做个这样的?

网友:
速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可以吸取,吸起来后抖动,再加上侧面毛刷和吹气,可以分离我们做过类似的比较成熟了。

网友:
这个看着有点像绝缘片,如果允许有变形的话可以考虑这种方式集中供料,上部不停机供料,下部用吸盘拉出简单实用的结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做个这样的?

这个有点搞不明白为啥出口一定要做成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搞不明白为啥出口一定要做成斜的?

我觉得斜的放料比较方便,所以就随手画了个斜的。底部是一个整圆定位,上半截可以只做个半圆,或者三面立杆,这样就不一定非要从顶部往下放料,而且储料更多。

还有一个原因是,斜的可以减轻底部的压力,减少传送带和物料的磨损。
粗估40度以上的角度,保证物料可以顺利的滑下来就可以了。
不知道这样的回答,你满意不

没有物料的实物,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纠结的倒是这个底部的输送机,是滚筒或滚轮好,还是皮带好。
但是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物料与物料之间的摩擦系数必须小于物料与传送带之间的摩擦系数。

想到什么写什么,别笑我想多了。。

网友(点评):
上料机构做的越复杂,零件越多,越不稳定,他这个0.3厚的应该是云母绝缘片,13楼从上面吸取,要设计提升机构,但是能剥离重叠的物料,14楼料要一直有一定数量才不会产生拉一个出来带出第2个,你这个适合较重物取出

网友D:
类适用于这种斜面分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适用于这种斜面分料

不明白,怎么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在送料过程中一种受震动,这样就不会有堵塞的问题了。下一步就是做一个卡位。这个卡位就是只能通过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做个这样的?

大侠,好厉害,学习了,我觉得这样的机构还是很有成功率的

网友:
这得做多大的振动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斜的放料比较方便,所以就随手画了个斜的。底部是一个整圆定位,上半截可以只做个半圆,或者三面立 ...

可以用气缸做个尼龙推杆推到位就好了吧,没有必要用皮带,成本高了

网友:
用sensor检测,检测到叠料,用气吹掉。

楼主(2018-03-04):
   谢谢社友们积极回复,很久没来社区了,这是16年的项目,两百多万的项目后来失败了...
    之前是用振动盘送料到直振,经过直振送料道定位装置,用吸盘送到下一个工位,但是不稳定...
   现在做的设备又碰到这问题...急需要一种更稳定的结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社友们积极回复,很久没来社区了,这是16年的项目,两百多万的项目后来失败了...
    之前是用振动 ...

两百多万,可惜了了

网友:
竖直堆叠起来,用真空吸盘吸最上面1个

网友:
已中孔定位,下部气缸顶升,顶部用吸盘吸取。

网友F:
摞起来吸盘吸,下一片容易跟起来,然后你就苦逼了,不知道被带起来的那一片啥时候掉,掉到任何地方都会有负面影响,哪怕是原地掉下去,所以必须在吸盘提起来之前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使垫片弹性变形后再拎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百多万,可惜了了

  做非标自动化风险有点大,我们老板后悔没在深圳多买套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摞起来吸盘吸,下一片容易跟起来,然后你就苦逼了,不知道被带起来的那一片啥时候掉,掉到任何地方都会有负 ...

  谢谢社友回复,这种结构试过,材料有变形,有时两个粘在一起,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社友回复,这种结构试过,材料有变形,有时两个粘在一起,不稳定

那就费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非标自动化风险有点大,我们老板后悔没在深圳多买套房...😄

薄片送料不是太复杂或者说太难的工序,板上有其他的大侠肯定碰到过;问题是你的料特性如何,通过反复对比测试找到一个合适前后工序的方法而已。
要么解决问题,要么绕过问题,思路要灵活。

大家不清楚你的材料,所以以管窥豹,随便聊而已。

感觉你们的项目遭遇的应该不止这一道坎,或者说,薄片送料只是楼主可以说道说道的其中之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摞起来吸盘吸,下一片容易跟起来,然后你就苦逼了,不知道被带起来的那一片啥时候掉,掉到任何地方都会有负 ...

正反吸

网友F:
只要下一片被带起来就有风险,反面同时吸只能说保证只取走一片,但没法保证带松了的那一片的状态。多个吸嘴,不同步,使垫片被提起来时变形,下面一片自然脱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下一片被带起来就有风险,反面同时吸只能说保证只取走一片,但没法保证带松了的那一片的状态。多个吸 ...

嗯嗯,可以中心定位。

网友:
首先,你这个是什么材质的,你这个垫片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可否考虑将这个零件的加工工序集成到你这个设备上去,这样你加工一个使用一个就不会存在你现在的这些问题了

网友(2020-08-06):
引用 楼主:
谢谢社友们积极回复,很久没来社区了,这是16年的项目,两百多万的项目后来失败了...
    之前是用振动 ...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