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精密行星减速机

楼主(2016-06-07):
龙门式双电机驱动结构的激光机床,无切削力,总负载惯量与伺服电机+精密行星减速机的惯量比小于1,大概为0.7至0.8,求助:该机床的总体性能是怎么样的?

网友:
很多伺服选型的册子好像是比为10,小于1的动态性能应该很好了吧?

网友A:
问题不能这样问。”总体性能“应该有具体的,可以量化的指标才好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也是。我不太会陈述,不好意思,请看如下附图:据文中推导得出的结论是负载惯量等于电机转动惯量时 ...

最本质的分析起点,其实就是牛顿第二定律F=ma,Vt=V0+at……,放到旋转运动中,质量变成了转动惯量,力变成了力矩,速度变成了角速度,加速度变成了角加速度……。对于数控系统来说,响应能力是其追求的永恒目标。所谓响应能力,说白了就是“心想事成”——需要在某时某刻到达某个位置,系统必须能做到。而事实上,由于质量 m,或转动惯量 I 的存在,理论上做不到。以制作一个矩形物体为例,X方向到达边界需要一段减速过程才能停止,Y方向随后启动也必须有个加速过程,对于加工中心,激光切割来说,这段加减速过程的负面影响似乎不太重要,而对于采用FDM技术的3D打印来说,挤料速度是恒定的,机头加减速阶段必然形成材料的过量堆积而产生形状误差。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两个思路:1,挤料速度对移动速度做出响应,根据移动速度调整挤料速度,而熔融挤出方式存在热与机械运动的配合,且有重力、弹力作用,事实上还做不到,于是思路2、提高X-Y的响应能力是最可行的选择,尽量减小换向时间和距离,尽量降低过量堆料的影响。将思路2的文字描述用物理语言来表述,就是a要大,从公式出发,就是F要大,m要小。当然,上述讨论从应用需要出发,限于机械范畴,对于电机来说,也存在类似的响应过程。

网友:
    激光切割机吧,总体性能是指的什么。

网友B: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理想状态。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谈总体性能还太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能这样问。”总体性能“应该有具体的,可以量化的指标才好讨论。

恩,也是。我不太会陈述,不好意思,请看如下附图:据文中推导得出的结论是负载惯量等于电机转动惯量时,响应最快。那么是不是说并非惯量比越小,甚至小于1,动态响应越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理想状态。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谈总体性能还太早。

恩,学习了!应该不是问总体性能,是我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我后面贴的图片中的推导:说负载惯量等于电机转子惯量时,响应最快。那么是不是只有相等的情况,才是最匹配的?响应以及加速最快的呢?

网友(点评):
电机惯量本身也是要耗电的,太过于追求惯量比,从能耗方面看,不太好

网友(点评):
电机惯量本身也是要耗电的,太过于追求惯量比,从能耗方面看,不太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学习了!应该不是问总体性能,是我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我后面贴的图片中的推导:说负载惯量等于 ...

原来配的减速机+电机,我自己把所有机型都核算了一遍,也叫供应商帮核算了,惯量比非常小,在0.7至0.85之间,所以我个人感觉浪费了,电机可以选小一点

网友(点评):
每家的电机有不同系列,额定转速,扭矩和惯量不一样,每一家减速机的速比,额定输出扭矩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可能细分出太多系列。也许你想选小一号的电机,还没有合适的,为保险,就大不就小。

网友(点评):
当年在大族,我把机床加速度从0.6G提高到1.2G ,速度从60m/min,提高到100m/min,电机功率还是原来的大小,效果超极好。刚进激光这一行,做新项目进,我都算了一下,发现以前的就是胡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也是。我不太会陈述,不好意思,请看如下附图:据文中推导得出的结论是负载惯量等于电机转动惯量时 ...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与驱动器的选型》,这本书我读了不知多少遍,对其中关于功效这一块,还存在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如果你有什么心得,不妨一起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与驱动器的选型》,这本书我读了不知多少遍,对其中关于功效这一块,还存在一些不理 ...

见笑了,应该说是虚心向您学习《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与驱动器的选型》哪有有卖?我一般都是自己找相关文献看看,但又感觉很多文献跟实际工程中不太符合

网友(点评):
标准分享网上有,免费下载。

网友C:
不同设备要满足的动态性能不一样,激光切割就是要高加速度往复,可以让供应商给一个行业内比较适用的匹配值参考,在惯量匹配的前提下,肯定电机惯量越小越好,越小往复运动发热小。但是电机尺寸会变的细长,占空间,有钱可以上水冷的伺服电机。

网友:
我觉得你计算反应速度直接计算最大加减速度就可以了! 只要满足加减速要求 反应自然快! 惯量这些选取没有到关键点上去!! 楼主想想问题关键。你所说的整体性能 那可以关系多了  现在只是讨论一个电机加减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设备要满足的动态性能不一样,激光切割就是要高加速度往复,可以让供应商给一个行业内比较适用的匹配值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本质的分析起点,其实就是牛顿第二定律F=ma,Vt=V0+at……,放到旋转运动中,质量变成了转动惯量,力变 ...

大校就是大校,说得很通透易懂,又收获了许多,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也是。我不太会陈述,不好意思,请看如下附图:据文中推导得出的结论是负载惯量等于电机转动惯量时 ...

大侠  这是哪本书啊?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  这是哪本书啊?求分享

不是书,是资料

网友(2016-08-02):
惯量比居然小于1,得多大减速比

网友:
惯量一般 1

网友:
一般1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指标只能说动态性能比较好,总体性能影响因素太多,不好判断

网友(2017-01-13):
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