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见过粉丝脱水后记重包装的设备

楼主(2016-06-07):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粉丝脱水后处于柔软的状态,经过前一道工序将粉丝切断,然后粉丝就变成一大坨了,前面现有工序是不可动的,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称重分拣,将这些散乱无章的粉丝按照设定重量分出来,要求分出来的重量误差在正负1克,然后装袋,粉丝都在一块缠着。求指教,怎么从一大坨粉丝里面准确的分拣出来

网友A:
粉丝切后长度是多少?一根粉丝的重量是多少?

网友B:
正负一克有点难。做一个剪料机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一克有点难。做一个剪料机构不行吗?

已经提前切好了   200mm一根   再切段的话  一烘干就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丝切后长度是多少?一根粉丝的重量是多少?

切断后200mm左右一根  一根在0.2~0.3克左右

网友A:
我做粉末类称重分料时,采用多次称重,先放多点,然后每次拿出来一点。

如果粉丝的韧性还足的话,这么长的条条,每次只拿出来一两根也没问题的吧。

尖一点的镊子上加纵向限位(就是嘴角往上提多少,而不是口子张开多大),然后张开镊子(一根直径多点?)往粉丝堆里插,夹紧后提取。
镊子的前端得往里稍微弯曲一点的吧(R略小于一根粉丝的半径?)

我家女儿特爱吃粉丝粉条。我常用筷子夹出一根来喂它。嘿嘿,邻居对我家女儿的评价是“品种不咋的,养得倒是够金贵的。瞧那毛锃亮锃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粉末类称重分料时,采用多次称重,先放多点,然后每次拿出来一点。

如果粉丝的韧性还足的话,这么长 ...

谢谢  大侠   你说的这个我们之前试过了  有个弊端是粉丝会有带起来的情况,在移动的过程中又掉了,搞的台面到处是     第二是速度达不到    <2s/1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