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内存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6-06-07):
如上图:
我电脑thinkpadt420,I7,8g内存。64位WIN8,我的是SW2014
我一直用着很好,可最近我启动solidworks打开一个很小的文件,就很快提示内存不足,我打开运行的软件,发现内存用的也不多还不到1G,我的8G内存呢,是怎么回事呢?百度也没有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请大侠们路过时看一下,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
我看到的是QQ这么个小玩意,就跟solidworks2014差不多的内存占用,相比之下,solidworks2014内存占用还是很小的。

网友:
你看你的内存占用率,一旦超过50%,Solidworks 就会提示内存不足。

继续干活就是,又不影响速度,管他作甚。

你要在意这个,关掉其它无关紧要的软件、文档。

网友(点评):
有的电脑是不影响的,有点电脑继续操作SW会强制关闭的。我以前公司电脑的配置很好的,提示我内存不足,再用就经常会强制关闭。

网友:
     我有经常遇到这个问题。现在都是继续用,等到提示变红了。就保存,关机重启顺便活动下身体,重启后继续画。可能软件一些不用的内存指针没回收,就会导致越用内存占用的越多,然后不够用。

网友:
楼主,把你的虚拟内存改大试试
一般默认为物理内存的1.5倍,你看看能不能设置到你现在的2倍(我的是4g虚拟为8g)
祝好运

网友(点评):
还有,win8比较坑,

网友:
我这老电脑直接就内存耗尽自动关闭了

网友:
是啊,我也经常碰到,开始觉得没啥,但用着用着软件直接崩溃死机,搞了半天的东西又得重来。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那时候用的win7  32位,后面改了win7  64位就好多了,现在内存占用95%才会强制关闭。可能是你的系统原因,win8没用过,据说很坑,楼主不如直接再升级下到win10。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设置虚拟内存

网友(2017-06-05):
到这里了 问题还是没人提出解决的方法呀?

网友:
换固态硬盘吧

网友:
我的电脑原来也是,后来不用360就好了。还有一个用电池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插电源就不会。

网友:
没有运行360流氓软件,感觉好很多。

网友(2017-09-05):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求大神解答下?我的16G内存都不行?WIN1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