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图的制造工艺?材料为黄铜。

楼主(2016-06-07):
如题
如何制造

楼主:
我怀疑是熔模铸造。。

网友:
粉末冶金,中间空心套采用石墨套圈一体压结,再高温烧掉,但要留出排气孔来

网友A:
我也可以画个让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谁知道这个实物存不存在啊,最起码贴个实物照片以示诚意吧?对于这个零件,用三维打印吧。

网友B:
里面要求空心是出于什么目的?有没有介质?
加工的话可以分成两体,车出毛坯,采用铜焊或是银焊,焊接完成后进行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可以画个让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谁知道这个实物存不存在啊,最起码贴个实物照片以示诚意吧?对于这个零 ...

这是我测绘的零件。。。您说存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要求空心是出于什么目的?有没有介质?
加工的话可以分成两体,车出毛坯,采用铜焊或是银焊,焊接完成 ...

空心 外部连接两个口 通入水进行循环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要求空心是出于什么目的?有没有介质?
加工的话可以分成两体,车出毛坯,采用铜焊或是银焊,焊接完成 ...

请具体阐述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具体阐述下。。

将1和2分别加工,然后焊接。最后进行精车内孔和外圆

网友(点评):
液压夹头也是类似设计,不过它是钢的。供参考。它结构不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1和2分别加工,然后焊接。最后进行精车内孔和外圆

谢谢前辈。

网友B:
这个看上去是个喷嘴,并且还有加速的功能,使用在什么上面的方便透露吗?

网友:
真心涨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是个喷嘴,并且还有加速的功能,使用在什么上面的方便透露吗?

用于激发等离子体的部件,用于生物育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是个喷嘴,并且还有加速的功能,使用在什么上面的方便透露吗?

前辈的联系方式是多少?

网友:
里面空心有什么作用,减少重量吗

网友(点评):
图给的不清楚,有2个口,一个进水一个出水。可能是冷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的联系方式是多少?

张亚彬  微信/qq 707546758
邮箱yabinzhang@renpro.com.cn

网友:
只有粉末冶金能做好,其他估计都有困难

网友:
做这个的工艺有很多种。
首先要看你的数量,然后要看你的尺寸要求,你什么都没有怎么做工艺啊?

网友:
1:省钱的方法就是采用焊接技术,就像前面那位提到的分两个部件加工后焊接:2:需要产品一体不焊接的可以考虑用压力铸造(不是使用机器压铸),在生产中加入砂型就可以出这个效果(这个就是要看你的两个注水孔孔径是多大,后期砂型排沙需要人工淘沙)。
前提得看你的数量,然后要看你的尺寸要求,这样才能更好的选择。

网友:
多大的东西 好得有个尺寸

网友:
3D打印就毫无压力了,可问题不知道黄铜目前能打印不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

网友:
压力铸造里面型心怎么安装啊?

网友:
这不就是液压夹套吗

网友:
焊接 很简单呀  工艺都很好实现

网友:
浇铸黄铜,有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