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行星减速机输出轴跳动探讨

楼主(2016-06-08):
大家好!问题前提是:我厂购买德国品牌3背隙的伺服行星减速机,由于条件有限,无法检测其背隙是否达标,一般我们选择检测伺服行星减速机的输出轴的跳动,如果跳动偏差大于3丝,视为不符合本厂使用要求。
那么现在我的疑问来了:
1、伺服行星减速机背隙的常规检测方法具体是怎么样的?
2、检测伺服行星减速机的输出轴的跳动是否可行?
3、如果伺服行星减速机的输出轴的跳动很大,跳动接近10丝,那么是哪里更可能出现问题呢?
谢谢!

网友A:
背隙,输出端固定,输入端正反转,输入端用额定扭矩,输入端的角位移就是背隙,单位弧分。没工具也许不能检查,输出端怎么叫固定呢。
德国品牌的直接用啊,又不是国产的,不需要检查。
输出轴能有3丝跳动????
你能检查出来有10丝跳动???
可能我用过的比较小吧,没见过输出轴还能跳动的。

网友(点评):
德国品牌也有二货减速机,在国内生产的。

网友B:
10丝有点大了。轴承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动跟背隙没有关系吧,3丝的标准没有不合格的吧,这么大

恩,所以我对目前我厂的这样的检验存在疑问,因为翻看阿尔法样本,可以看到它减速机输出轴标的跳动公差有4丝,而许多激光设备厂要求输出轴跳动要求在3丝内,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输出轴跳动大会影响到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丝有点大了。轴承可能有问题。

上次SPG样品送过来,检验,跳动真是10丝,我的判断也是轴承问题,除了轴承,会不会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点呢?比如行星齿轮

网友D:
你说的轴跳动准确地说应该是轴的径向跳动,径向跳动的问题有两方面:轴的质量不好:各段同轴度不好、弯曲等,属于制造质量问题;轴承精度不好,选型错误或外购质量有问题;装配质量不高,顶级装配技术可以将有跳动的轴和轴承,装出没有跳动的总成,差劲的装配结果却常常相反。背隙问题和轴的径向跳动一般来说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轴跳动准确地说应该是轴的径向跳动,径向跳动的问题有两方面:轴的质量不好:各段同轴度不好、弯曲等 ...

恩,是的,您说得已经很有概括性了。轴的径跳跟背隙无关,我觉得背隙应该是与行星齿的加工偏差有关,对吗?我们这去检测减速机的输出轴的径跳,你怎么看?或者说径跳影响到什么?会对机床的定位精度产生误差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是的,您说得已经很有概括性了。轴的径跳跟背隙无关,我觉得背隙应该是与行星齿的加工偏差有关,对吗 ...

径跳影响如何,要看输出轴后带什么机构。如果通过联轴器带滚珠丝杠,影响可以忽略,如果是同步带,径跳会造成带轮运动半径的变化,但影响到什么程度,需要通过计算进行定量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径跳影响如何,要看输出轴后带什么机构。如果通过联轴器带滚珠丝杠,影响可以忽略,如果是同步带,径跳会 ...

是龙门式驱动结构,伺服减速机输出轴与齿轮用胀紧套连接结构

网友(2016-09-20):
引用 网友A:
背隙,输出端固定,输入端正反转,输入端用额定扭矩,输入端的角位移就是背隙,单位弧分。没工具也许不能检 ...

应该是输入端固定,输出端以额定力矩进行正反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