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倒着放好吗?

楼主(2016-06-08):
平时电机都是侧着放,或者向下垂放,我想让它倒着放,并且可以传动左右摇摆的移动部件,这样可行吗?

网友:
可以的。选用竖直安装的

网友:
只要保证润滑油不漏出来并保证润滑正常就可以。

网友:
电机应该怎么摆放都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咨询电机厂家,一个电话就摆平了

切中要害,产品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
电机有卧式立式………

网友:
只要减速机允许倒着就可以了,减速机上有加油孔和通气孔,如果方向放置不当,是会漏油的。

如果现场环境比较脏,有滴水的可能,需要防止电机进水。

这里有一个实例:

网友:
倒装很正常啊,要采购时注明。有的厂家有安装形式的型号

网友:
貌似不可以吧,电机里面有油封,有透气孔,一般选型时候就会选择安装方式的。不过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你先去了解了解电机的手册,看看能否随便装。

网友A:
打电话咨询电机厂家,一个电话就摆平了

网友:
选型时在型号里注明倒放形式,厂家会按照倒放布置润滑和注油。。。

网友:
产品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