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镍表面黑斑原因请教

楼主(2016-06-08):
新项目中遇到一个产品需要电镀镍,考虑到成本压力选择了一家比小小的电镀厂,但电镀去氢后,产品放置1-2天表面就会有黑斑产生,不良比例在50%且产生位置都在同一个面。电镀厂技术实力很弱根本不清楚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想问问各位,黑斑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哪些呢?

零件工艺为:原材料ST12-冲压-震动去毛-淬火-研磨-电镀镍

网友A:
在电镀之前没有脱脂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镀之前没有脱脂处理吧

电镀前有脱脂,超声波清洗,如果是脱脂不良,那么产生黑斑的位置应该是均匀的,不应该是都在同一个面上。

网友:
电镀液问题吧,是不是小厂为节约成本,很长时间没换液了

网友B:
这个部位没有清洗干净  电镀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部位没有清洗干净  电镀不上?

整体浸入超声波清洗应该不会说某个部位没有清洗到。

网友C:
把研磨那工序改为机械抛光(麻轮或尼龙轮),叫电镀厂试几个。---以前做过鸭嘴钳有过类似情况,做烤漆的没问题,电镀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研磨那工序改为机械抛光(麻轮或尼龙轮),叫电镀厂试几个。---以前做过鸭嘴钳有过类似情况,做烤漆的没 ...

无奈,产品量大,机械抛光成本高耗时高。通过验证发现确实是热处理厂的问题,表面起皮没有去掉。
更换了一家热处理厂之后,这种情况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