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攻丝技术的疑问

楼主(2016-06-08):
现攻丝有一种产品对螺纹的要求比较严,要求用通止规进行测量。
在实际生产中发现 通止规测量的产品老是不稳定,时好时坏,
因为我是半路出家,不是很了解攻丝的要求 请大神指教

需要攻螺纹的材料为Q235 用的是图片上的丝锥 请问这种丝锥攻Q235 磨损快不快,是否有更加合适的丝锥?

网友A:
粘刀吧

网友(点评):
请问 有什么可以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粘刀吧

去买丝锥那问问,应该他们知道有什么丝锥材料可以加工好的,具体的刀具材料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个是日本OSG丝锥 按道理说不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检查下机床和丝锥刀柄有没有问题。攻Q235的钢建议用黑色氧化的丝锥。日本田野井丝锥一级代理 联系QQ 724868286

网友B:
螺纹的要求比较严 有什么要求?

网友(点评):
使用通止规, 要求通规通 止规止

网友(点评):
这不算严,这是基本要求

网友C:
以前加工焊接件,材料是Q345,攻丝后用通止规检验,肯那的丝锥加工出来的螺纹质量很好,螺纹表面很光滑。你这OSG丝锥攻丝转速是多少啊?

网友(点评):
使用的是自动攻丝机 1300rmp

网友:
Q235太软,底孔稍微打大0.1,然后,这种白钢丝攻线速度控制好大概10m/min,应该会稳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以前加工焊接件,材料是Q345,攻丝后用通止规检验,肯那的丝锥加工出来的螺纹质量很好,螺纹表面很光滑。你 ...

这种设备没有接触过,我以前开加工中心的。M8  M10 M12 M16一般转速不超过300

网友:
使用这种丝锥,比较吃设备的,转速进给不高的话,用起来的效果不是很好,看楼主用什么设备,如果是摇臂钻或者攻丝机什么的话,还是用国产的吧,如果是钻攻中心可以用这种丝锥。

网友(点评):
明白了 我准备试试 挤压丝锥看看

网友:
使用通止规测量,跟牙孔底径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备没有接触过,我以前开加工中心的。M8  M10 M12 M16一般转速不超过300

谢谢  我试试调低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纹的要求比较严 有什么要求?

通止规不是基本要求吗。还要看有没有烂牙,小径是不是符合要求。

网友:
日本OSG丝攻加工Q235效果不好,可以考虑用挤压丝攻,不存在排屑问题,而且钢性好,不易断,加工稳定,一般一支丝攻可以加工一千到一千五百个孔通止规都可以保证。有需要可以找我,QQ375052212

网友:
OSG的丝锥应该不错,攻软钢,切削液浓度稍大些12%,一只丝锥连续攻500-700件没有问题。

网友:
首先保证底孔的尺寸精度,这个保证了就看是不是丝锥的问题了。我们测试过osg的丝锥,加工不到预定寿命,工件的螺纹孔检测不合格。后面发现是osg丝锥的公差和我们自己的丝锥尺寸不大一样,用我们自己的丝锥就好了。

网友:
螺旋槽丝锥?楼主的是M3丝锥,太小了。235钢做这样的螺纹如果是通孔建议用刃倾角丝锥。盲孔用挤压锥加工。非特别需要就不要用螺旋槽加工235钢。

网友(2016-12-16):
攻丝油也有关系,如果油不对的话,产品过热止规会止不住

网友:
攻丝完整过程,中心点钻,钻孔,扩孔,倒角,攻牙 ,五步,你是否没有倒角

网友:
钛棒  bang.sotai.cn

网友:
首先要看你买的丝攻是不是假的,因为OSG假的太多了 ,其次 ,你为什么要用丝攻呢! 螺纹铣刀试试,可以加刀补 保证尺寸 而且表面粗糙度很好! 效率极高! 306264688

网友:
丝锥小,低转速很容易折断.见意高转速.

网友:
本省你买的 丝锥都已经是2手的了。小鬼子检测已经处于危险边缘了才淘汰掉不要的。你拿二手的,然后检测又严格,自然不行。

网友:
为什么不用螺纹铣刀呢,m2都可以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