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削螺纹的转速及背吃刀量通常怎么给定?

楼主(2016-06-08):
求助车削螺纹的转速(或切削速度)及背吃刀量通常怎么给定?最好是不同常用材料都有一个参考值。

网友A:
现在都是刀具制造商提供,应该是以大量的实验数据为依据的。

网友:
机夹刀片的话,你看盒子上都有参数的。可以参考选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刀具制造商提供,应该是以大量的实验数据为依据的。

就是参考刀具制造商,或者刀具样本上的数据是吧。

网友(点评):
是的。好的供应商会给你技术支持,帮你选合适的刀具,找出最佳切削参数。

网友:
看加工材料和刀具材料定的,样本数据打个5-7折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