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lidworks装饰螺纹线有的参数没有怎么办,比如说M16x0.75 M16x1

楼主(2016-06-08):
请问solidworks装饰螺纹线有的参数没有怎么办,比如说M16x0.75   M16x1

网友:
自己画圆加螺纹装饰线啊,标注的时候自己填写

网友:
手动填写

网友A:
手动更改就可以啦、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更改就可以啦、好使

怎么改,可否截个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