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 H7 J7 的公差带是多少?

楼主(2016-06-08):
H8 H7 J7 的公差带是多少? 谢谢了

楼主:
都是孔的公差

网友:
不同孔径的公差带是不一样的

网友:
百度一份公差表,以后这种问题就可以答问而不是提问了。

网友:
问的有点太...,像这类简单问题最好先百度一下。

网友:
建议去查手册

网友(2016-07-27):
基本尺寸不一样 公差不一样

网友(2016-09-14):
公差带和孔径的尺寸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