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命30000次的快速模(软模)一般用什么材料做

楼主(2016-06-08):
一个尺寸180mm×80mm×12mm的手机塑胶壳, 如果开这种30000次的快速模,模具费用是多少。谢谢

楼主:
另外这种快速模的产品外观怎么样, 会比较差,但差多少呢

网友A:
楼主直接阿里巴巴询价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阿里巴巴询价得了

谢谢。 我知道这里都是相关从业人员, 我没啥经验,做过几个项目只开手版CNC,然后直接量产模。没有开过快速模,所以不清楚,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B:
手机模具的材料成本很小。一般可能也就二三千。所以,地寿命的快速模具的费用不会低多少。如果产品的外观质量要求仍然很高,可能换不能采用一般的模具钢材,那样的抛光质量很难达到要求。
所以看你客户的具体需求。价格上的区别很大的、一模二腔的话估计在一万二到一万五吧。只能是大致估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模具的材料成本很小。一般可能也就二三千。所以,地寿命的快速模具的费用不会低多少。如果产品的外观质 ...

一模一穴的快速模, 30K的产量,供应商给报价10万人民币,外观要求MT11020,这报的太高了

网友(点评):
呵呵!那是太高了!手机模具的结构和加工难度并不大!如果你需要你可以给我看看!

网友(点评):
其实外观的要求不算低,所以,模具材料也不能用那种寿命30K 的材料。告诉你30K 的材料就40Cr调质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抛光的要求和模具寿命要求不匹配。这样就必须就搞不就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模一穴的快速模, 30K的产量,供应商给报价10万人民币,外观要求MT11020,这报的太高了

多谢大师指点, 我们公司经常做冤大头,买的东西都贼贵

网友(点评):
有必要我给你们公司当模具技术顾问!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指点, 我们公司经常做冤大头,买的东西都贼贵

谢谢老师啊,如果公司招人,我一定推荐你来

网友(点评):
退休了!只能做做顾问一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