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螺栓

楼主(2016-06-08):
膨胀螺栓被连接件上的孔应该开多大?有相关的标准吗

网友:
有啊,这个很好找的,百度都有

网友(2016-07-18):
手册上的膨胀螺栓,比市场上买的大一号,举例,M12膨胀螺栓,手册上胀管18mm,市场上全是15.6mm的;而且市场上的受力性能比手册的低1半

网友:
你要先确认的用的膨胀螺栓是哪种,虽然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它不是那么标准,你上淘宝,找到和你们用的一样的,他们店铺里面都会有多大螺栓,开孔多少的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