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真的只有前几牙才受力吗?

楼主(2016-06-08):
假设一对螺纹有十牙咬合,有什么好办法让它十个牙受力相差不是很大?
当然,方法要有可操作性、可验证性

网友A:
记得大学机械设计里面讲螺纹那节说的就是这个,不过就只记得这些了哈哈,围观学习

网友:
是的。办法有,分析为什么是后,你就有解决办法了。

网友:
螺孔外壳做成锥度的,可以然后边的牙多受点力

网友:
第一是精度。第二是精度。第三还是精度。可以测量螺纹旋进、旋出过程中力矩的变化是否均衡,也可以在内螺纹表面涂满红丹粉,经外螺纹旋进去,再旋出来,观察外螺纹粘到的红丹痕迹。

网友(点评):
精度不是关键因素

网友:
可以做到,改牙型角

补充内容 (2016-6-8 16:10):

网友:
钢丝螺套好像能起点作用。

网友:
精度之说不靠谱,螺纹各螺牙受力不均是结构决定。

有一些改善方法

网友(点评):
综合三个字,就是“施必牢”

网友(点评):
施必牢?有关吗?

网友(点评):
大侠发图1 第1张是叫卸载螺母吗?第2张就是施必劳螺母吧,

网友(点评):
施必牢不是这样的,施必牢是防松的,和均载关系不大。第b、c张一般叫悬置螺母,d类似于钢丝牙套,e是在正常螺母基础上,将内孔切削出锥形,削弱刚度。

网友(点评):
那精密的高载的,内外螺纹都要求磨削,怎么说?都用板牙、丝锥套出来就好了。

网友(点评):
施必牢是一种螺纹套,不是真正的螺栓或者螺杆。施必牢的防松是以均载为基础的,因此也算作均载方案。

网友(点评):
精密高载的可以考虑阶梯螺纹。

网友(点评):
另,订正一下,施必牢有螺母。

网友:
螺纹受力后有变形,精度高也没用吧

网友:
自己计算,自己搞出变螺距螺栓?  不对啊,,拧不进去啊。。。还得把螺帽掰成两半。。。

网友:
施必牢螺纹牙型是几乎可以做到的

第一张为M16施必牢螺纹扭矩各点受力;
第二张各牙受力比;(这个是以螺栓起始牙为第一牙,和大家常说的相反)

网友:
上面有位哥们说的变螺距其实最好了,简单可操作,就是要怎么拧进去,不妨在这方面想想办法。

网友(点评):
变螺距基本上是锥配了。

网友:
最近讨论螺纹的帖子怎么突然就多了起来,呵呵!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age%3D1&page=2
零侠在14楼提到的应该也算一个办法!

网友(点评):
作为均载方案,首牙的略屈服是不合适的。首牙的略屈服只是一种提高承载的快捷方式。特别是对于超高载荷的情况。

网友(点评):
恩,这两天拜读了零侠2014/2015年关于螺栓与螺纹连接的多个帖子,现在似乎解开了许多的疑惑,谢谢零侠的帮助(点评、资料),好好认真把书看好。。。998前辈的劝学10年

网友:
谢谢指点

施必牢的光弹力学试验显示的效果果然不错,均载效果好

网友(点评):
目前还没有关于施必牢在大直径螺纹下的均载结果。同时,因为鬼子在这个上面其实是玩了个花样的,所以,施必牢虽然轴向均载不错,但是相应的径向扩张和破坏能力也增加,对于薄壁母扣端的使用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2016-07-09):
为什么我不能评论

网友:
这里说的螺纹是指米制螺纹。
米制螺纹前三个螺牙承受80~90以上的载荷。
钢丝螺套可以让所有的螺牙均匀受力。

网友B(2016-08-09):
看论坛看到有大神说,第一圈牙受力大概是总力的1/3,到第八圈时已经基本不受力了,这是真的吗?

网友(2017-02-19):
各位大神,你们说的前几牙是哪个方向的前几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论坛看到有大神说,第一圈牙受力大概是总力的1/3,到第八圈时已经基本不受力了,这是真的吗?

你说的第一牙是哪个方向第一牙啊?

网友(点评):
是啊,从哪头说

网友:
靠近被紧固零件那边

网友(点评):
靠近被紧固零件那边----为什么呢?

网友:
基本受力在前5扣,以前听老师傅说的,不知是否正确,求高手指正。

网友C:
细螺钉用到极限是只有前几牙受力,粗的柱头上的细牙就此说法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螺钉用到极限是只有前几牙受力,粗的柱头上的细牙就此说法不妥。

比如压力机立柱用M100*3的螺纹,应按全牙计算。

网友:
以牙齿屈服为破坏标准的话,应该去3牙来计算;以牙齿断裂破坏为标准的话,应该按全牙来计算。

网友:
螺纹受力分析,是机械零件中经典
一般前十扣,受力分布是类似于对数曲线,再往后,作用就不大了
不过,有的螺纹是用来传递运动的。这时螺纹适当多一些,可以根据静不定,起到平均的作用。但不是越长越好

网友(2017-04-01):
引用 网友A:
记得大学机械设计里面讲螺纹那节说的就是这个,不过就只记得这些了哈哈,围观学习

其实个人觉得,只要螺纹内孔加工精度达到了,全部螺牙受力也不是不可能。
反过来讲,现有加工中,底孔基本都是锥形的,势必会导致前段螺牙受力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