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函数绘图

楼主(2016-06-08):
我是新手中的菜鸟,刚接触inventor,原来的图用的是函数绘制的,要修改尺寸用于现在的机器上,不知道怎么操作,特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用的是函数绘制的?【没看懂,函数怎么会绘图呢?】

网友B:
是参数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参数化吧?

用f(x)绘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参数化吧?

标注都是由f(x)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函数绘制的?【没看懂,函数怎么会绘图呢?】

我还是菜鸟,没办法发图片,就是用f(x)才标注尺寸,可能就是说的参数化,不会修改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函数绘制的?【没看懂,函数怎么会绘图呢?】

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是菜鸟,没办法发图片,就是用f(x)才标注尺寸,可能就是说的参数化,不会修改尺寸

改1个数字试下,看下图形是怎么变化的,这个软件我没接触过,但是你这个是参数化建模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1个数字试下,看下图形是怎么变化的,这个软件我没接触过,但是你这个是参数化建模出来的

恩,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

这就明确了。
您可能不了解Inventor,也没问原来是怎么做的。
其实您这个不是fx控制做出的,而是Inventor的设计加速器做的齿轮,您应当在设计加速器中做参数修改,而不是自己去改Fx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明确了。
您可能不了解Inventor,也没问原来是怎么做的。
其实您这个不是fx控制做出的,而是Invent ...

谢谢,那我要去学关于设计加速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