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的板1.65mm深的凹槽什么加工最好

楼主(2016-06-08):
这个零件什么方法加工最好,最省?

我本来想的是冲压,但是感觉冲压的结果,凹槽尺寸尺寸精度不够。

如果铣的话,效率会很低呀。

楼主:
材料是黄铜

网友:
1.6粗糙度,±0.05的公差,0.05的平面度还是铣加工能够保证。

网友:
这个尺寸精度冲压做不到?你的感觉不怎么靠谱

网友:
这样设计难加工,做出来也不好用。

楼主:
怎么没人呀
求高人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要机加工,一个是公差要求,还有一个是粗糙度要求。
建议你这个贴最好找管理员放到机加工版块

网友A(2016-07-14):
不是太懂,提个想法,化学腐蚀有没有可能,就跟在不锈钢上蚀刻一样,如果精度能达到,也能腐蚀那么深,效率应该是有的。

网友:
如果采用高速加工中心来做的话,效率也不会低的,关键你这样设计就是一个机加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懂,提个想法,化学腐蚀有没有可能,就跟在不锈钢上蚀刻一样,如果精度能达到,也能腐蚀那么深,效率 ...

你够牛的,还不如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