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光轴变形问题?

楼主(2016-06-08):
请问两根5米的φ25mm直线光轴做导向轴,光轴在轻负载的情况下,会不会变形?

网友:
这个你说的轻负载具体是多少?10N、5N、25N、光轴的固定点又在什么位置,有几个?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办法回答你啊,再说自己也可以看看书然后再算算

网友:
5米的φ25mm直线光轴?要求高的话,我觉得不太靠谱!

网友:
5m长本身的直线度就到了你的变形量了吧?

网友:
横着用?没有中间支撑,想都别想,跟面条没什么区别吧。

竖着用?没有中间支撑,也会抖得一塌糊涂,跟皮筋差不到哪里去。

我说得太夸张了是吧。。。

网友(点评):
这不是夸张,是形象……很好理解!

网友:
横向自身重量就过不了吧。。

网友:
这个是可以去计算的。抗截面系数有公式直接套用,根据受力点列方程画弯距图。计算最大变形位移量。

网友:
长径比有点大吧

网友(点评):
这个用过,哈哈

网友:
积分不够啊~~

网友:
问题不清楚,回去好好学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