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头疼的沈阳数控车床--gsk980tdb-5085ni

楼主(2016-06-08):
如题:这个沈阳数控车床gsk980tdb-5085n,车床用M41换档到M43时候,老是提示换档是过长,无法排除。真是头疼了!

楼主:
补充一 下:老是提示换档是过长--改成老是提示换档时间过长。打错字了。

网友(2016-07-08):
要看看你的程序怎么写了
一般是 M41加工完一段程序后,回安全点换刀接M43,在G0过去加工,或者回安全点直接M43 在Txxx,在G0过去加工,980TDC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因为有安全点所以有一定的行程要用时间走,同时改变转速, 你是不是一把刀 直接M43加工了?

网友:
M43是液压换档,明明是液压机构故障。修!

楼主(2016-09-23):
运行时候,机械震动会使档位滑到空档位置。这个时候,机床不能检测到是空档,并不能自动回到M41或者M43档位,一 直停在空档位置。此时,执行M41或者M43也不能进行动作。我估计是设计上的缺陷。

网友:
应该是硬件故障。跟系统无关。

网友:
显示换档时间过长是因为换档没有到位。有时是电磁离合器故障,有时是中间的轴承和边上的轴承不好。都是机械故障。简单的处理方法是打开主轴箱,一边换档一边拿棍子撬一下。不是很严重的话连续换几次就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