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我怎么开槽?

楼主(2016-06-08):
我打算做个工具,准备给30mm的45号钢棒上开个宽2mm长10CM的槽子 要穿透,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用什么工具加工,望高手指点迷津!叩谢!

网友:
锯切,不过没法切出内直角来,但适合少量加工。

网友:
电火花可以吗

网友:
成型电极,电火花打。

网友:
电火花啊,做个槽相同的电极铜就好了

网友:
打个小孔,线切割,再把左边那个镶回去,激光焊焊死,再外圆车光

网友:
改园角,线割加铣

网友:
线切割后电火花,可以用锯片开粗

网友:
最好改为圆角,可以用铣刀,如果有设备建议自己做一个铜电极,直接电火花加工出来,以前我做的45钢异型孔就是用电火花加工的,不过还是建议分两步,电极太长太薄容易变形,可以在上面加尼龙的槽定下位再加工,别问我为什么,说多了都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