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出去液体中气泡的结构

楼主(2016-06-08):
在日本的生物设备中见到如图的结构 用于除去气泡。。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从液体中排除气泡,好像除了真空处理之外,还没有其它方法。
常用的就是把液体放在密闭容器中,容器留出一定空间,然后抽真空。
如果液体粘度大,或者想快速排气,有用泵让液体在真空环境成为薄膜淌过的做法。很多液体的粘度与温度有关,为了降低粘度,加速排气,有时加热液体也是必要的。
对于楼主所说的实例,如果真是排气的话,也只有从上面所说的原理去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液体中排除气泡,好像除了真空处理之外,还没有其它方法。
常用的就是把液体放在密闭容器中,容器留出一 ...

关于只有一种除泡的说法不太认同,有在玻璃厂工作经历,玻璃浮法线,从窑炉到锡槽中间有去除气泡的工序,使用的是鼓泡机,原理是通过鼓泡机吹出大气泡吸收融合了玻璃水内部的小气泡,大气泡上浮溢出脱离玻璃水…晚生唐突…

网友(点评):
原来玻璃行业还有这样一种工艺,谢谢指教。

网友:
液体除气泡的机构我做过,基本是彭老师所说,降低液体黏度(加热),让气泡浮出来,然后抽出去(就是真空了),但是我不了解应用液体表面张力,过薄膜除气的方法。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  感谢楼主

网友:
可用托气模组

网友(2016-08-10):
引用 网友A:
从液体中排除气泡,好像除了真空处理之外,还没有其它方法。
常用的就是把液体放在密闭容器中,容器留出一 ...

     老先生 非常专业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液体中排除气泡,好像除了真空处理之外,还没有其它方法。
常用的就是把液体放在密闭容器中,容器留出一 ...

“用泵让液体在真空环境成为薄膜淌过的做法”。老先生,这个不是很明白,能给学生讲解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