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销钉,怎么加工比较快

楼主(2016-06-09):
如图纸所示的销钉,两千件左右,硬度要求HRC58,材质SKD11,
现有设备:手摇平面磨床,无心磨床(砂轮直径250,宽度155,单边加硬),
工具:小型无心冲子成型器,单向,三爪冲子成型器,及其它磨床治工具
目前加工方法:1使用热处理后的磨光棒,最大外径无心磨加工OK,
2.平面磨床使用无心冲子成型器研磨最小直径OK,并清根
3.切断,长度OK,
4.三爪冲子成型器夹最小直径研磨锥度及球头
目前此方法效率太低。有没有什么更高效的方法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公差和粗糙度要求?何必磨呢?用立方氮化硼刀具,以车带磨。

网友(点评):
没有公差? ±0.01,±0.003 层主车得了?0.05宽的避刀槽能选哪些款立方氮化硼刀具?

网友(点评):
在说同一张图吗?

网友(点评):
张 佛 君说,本人张 佛 君身份证遗失,凡持有本人身份证者,均非本人法定代理人,敬请鉴别。

网友:
走芯机加无心磨如何?

网友:
2000个慢慢磨吧,现在的工艺,一小时能磨多少个啊?
如果像我们这里做顶针的,就是通磨好小径,再用模具热锻出那个头部,再磨,这样磨削量就小,不过同心不知能不能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公差和粗糙度要求?何必磨呢?用立方氮化硼刀具,以车带磨。

请教这么小的直径,车时不让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么小的直径,车时不让刀吗?

还有更小的

楼主:
此销钉,面粗度Ra1.6,两个直径公差已有,所有不带小数点的尺寸都是正负0.1,两圆柱相交处的凹槽为清根作用
现在用磨床加工,刚开始加工平均每小时10-12件,同时也在用车床加工,使用刀尖角0.1的精车刀刀片,车床比磨床
加工稍快,但头部球头有残料,需另外处理。
目前能想到和利用的资源就磨床配套的资源和车床资源。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更高效的方法。
共同学习

网友C:
想知道会不会让刀

网友:
考虑模锻或精锻,然后车削

网友:
也可考虑碾压法!

网友:
车削后,磨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会不会让刀

参数,刀具合适了,不会让刀,就是感觉效率太低,所以想听听大家有没有更高效的方法。

网友(点评):
有一种刀叫互换刀,知道吗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D:
楼主的图片是拿CAD画的吗?

网友E:
图画的有问题,我咋一看还以为没公差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片是拿CAD画的吗?

是CAD图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画的有问题,我咋一看还以为没公差那

零件尺寸太小,为了体现图纸细节,截图的时候就没有把图框放进来,其实主要尺寸的公差都有。
图纸尺寸没有小数点的都是正负0.1

网友:
直接自动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