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厚板坯和薄板坯连铸的疑惑

楼主(2016-06-09):
念书,书上讲两种生产方式的区别特意提到说薄板坯只能生产80左右的产品类型,有些高端产品是无法生产的,因为成品率达不到。因此有两个疑惑。
一那些高端产品都是靠传统型的厚板坯法生产的吗?
按照这个思路,是不是国内那些新上的大型的超过2000的热轧线只能生产低端产品了呢 @2266998 @小哈五

网友:
   我看过几本薄板坯连铸连轧的书,国内09年还开过薄板坯连铸连轧国际会议,我在网上搜索到会议文集看过大致。我不太懂凝固理论,我只能是大致说说。
我先看的是田乃媛的《薄板坯连铸连轧》,薄板坯连铸连轧是近态终形连铸技术的一种吧,传统连铸坯厚度大致200mm,薄板坯连铸连铸是70~90mm,不同厂家的技术是不同的,典型的厂家有SMS DANILI VAI 鞍钢自己做得ASP,等,最先实现的SMS的csp工艺在nucor 的Crawfordsville先看几段视频
nucor csp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4ODE3MDYw.html?from=s1.8-1-1.2
阿维迪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4ODE4MTgw.html?from=s1.8-1-1.2
阿维迪的是德马克合作的 好像最先采用动态压下。后来德马克被收购了,阿维迪把技术给了VAIisp工艺有个带卷加热炉(克罗蒙娜加热炉

达涅利的ftsr技术我找不到视频。

csp采用的立式连铸机

这个是danieli的,其中H2结晶器,也称为凸透镜结晶器吧

薄板坯连铸连轧采用的加热炉是辊底式加热炉,传统采用的是步进式加热炉。998大侠做过辊底式加热炉某个设备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2858&extra=page%3D2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48906&extra=&page=1

一个是摆动,一个是横移。

ESP无头轧制
http://mp.weixin.qq.com/s?src=3&timestamp=1465447325&ver=1&signature=l-buTiW1onSsitlYooQmpmxYyrufNBefS7celDeoGdweVYuR0wLxCuktMKu6MuxgBEpRVsKW7*Czay*AzKSk9ae2w4QYlkY17QVA1qHakH7RpCysAmKNFFgOHPc6YtXBJcpJS7eAAedQ6cvR4Lj4MXLv2xSDHPiNtJysrYS-tu0=
现在最新的是双辊铸轧技术,薄板坯连铸连轧是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有几本书专门论述的。

网友A:
薄板坯产品质量有问题,多数情况是说其后期成品质量问题,这个是由压下率决定的,压缩比小,质量就略差,通过30年改进,现在已经可以生产汽车钢板了,

另外,薄板坯自身有些缺陷,这是与浇铸冷却有关的,也是自身问题,不赘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板坯产品质量有问题,多数情况是说其后期成品质量问题,这个是由压下率决定的,压缩比小,质量就略差,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