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刀偏离中心一点点,镗孔会稳定吗

楼主(2016-06-09):
大侠们,请教,镗刀偏离中心一点点,镗孔会稳定吗

网友:
可以啊,镗孔可以修正孔的位置误差啊

楼主:
但是是偏离相反的方向,丫方向,孔的工差±0.004

网友:
理论上说,直径的两端吃刀量不一样,切削力也就不一样。问题在于:1、度的问题,孔径多大,孔深多少,镗刀杆直径、长度,有没有后支撑……,切削量不等造成的刀杆变形影响有多大?2、这一刀下去,之前与之后的孔位不一样了,那一个才是设计位置?

网友(点评):
所以精镗一般用单刃,粗镗才用双刃。

网友:
: l1 [( o. q! {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