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的密封螺栓之残余预紧力的选择

楼主(2016-06-09):
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2个45#钢大板,各掏出一部分型腔,然后在结合面铺上O型圈,然后再用螺栓锁紧,型腔里再注入液压油,5Mpa

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
为了保证连接的紧密性,以防止受载后结合面产生缝隙,应使残余预紧力的值>0
而对于不同工况,选择的残余预紧力的值有所不同。
按下图来选择

那么我的问题是
1. 图片上所讲的压力容器的紧密联接是不是也是用了类似于O型圈的密封元件,还是纯机械的刚性密封?
2. 因为我的案子是用了O型圈,在理想状态下,只要2块大板的间隙保持不变,O型圈处就不会产生斜漏,那么此时残余预紧力的值就可能是=0,但那是完全理想的状态,我知道是不可能的。但可不可以,我的那个工况下取值0.5F左右呢?  (否则的话,按1.5F来取值的话,我的螺栓太巨大了。)

网友A:
你可能没有理解“受载后结合面产生缝隙”的意思。你的型腔里一旦有了压力,就会有将那两块大板分开的趋势。之所以没有分开,是因为有螺栓拉力的存在。试想,没有型腔压力时,螺栓拉力的反作用力在哪里?当然在两块大板之间。现在有了型腔压力,通过两块大板,将螺栓拉长,直到螺栓与螺母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大于两块板的厚度和,两块大板之间的作用力——也就是那个残余预紧力,就逐渐减小并最终消失,大板就分离了。如果,两块大板内有轴、套结构,O型圈用在圆周上,大板的分离使轴、套发生轴向移动,并不改变O型圈密封结构,对密封效果没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假定套的刚性足够大,没有被内部的压力撑大到影响密封,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假定可以被接受。)。但似乎你把O型圈用在了端面上,压力使两块大板分离到一定量时,O型圈的工作条件不再满足要求,泄露必然发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弹性范畴内进行的,而你似乎假定你的大板和螺栓都是理想的刚性体,而且两个大板都不存在由于材料和工艺因素造成的平面度误差,所以你首先排除了实际上必然发生的问题,当然得出的结论也就没有了问题。

网友B:
对于径向O圈的密封,即使有轻微的缝隙变化对密封的影响也不大。对于断面密封来说,则必须保证这个密封面的相对静止。
至于预紧多少,则要平衡螺栓的伸长量和箱体受压缩时的压缩量,保证工作状态下箱体在最大工作张力状态时仍保持一定的压缩量,最小不得低于0压缩量。已此保证密封面的稳定。因此来说,就你的情况,如果是端面密封,不可能说残余预紧为0。那样的设计没有安全量,如果遇到松弛,松脱等现象,可能出大事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没有理解“受载后结合面产生缝隙”的意思。你的型腔里一旦有了压力,就会有将那两块大板分开的趋势。 ...

至于F”的取值,没有充分理由的话,还是应该尊重资料上推荐的算法或数值。这个F”应该是N多个螺栓的合力,5MPa并不是个特别巨大的压力,如果你的型腔有个特别巨大的面积,也应该会有足够的边长,放得下N多个大小适当的螺栓。

网友C:
我这边仪器耐压差50Mpa,通常采用嵌入式,螺纹和O型圈密封。如果零件不是很巨大可以采用,螺纹+o型圈密封方式,o
型圈2到3个最好,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仪器耐压差50Mpa,通常采用嵌入式,螺纹和O型圈密封。如果零件不是很巨大可以采用,螺纹+o型圈密封 ...

你们的螺纹预紧之后,计算的残余预紧力是选值1.5~1.8F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径向O圈的密封,即使有轻微的缝隙变化对密封的影响也不大。对于断面密封来说,则必须保证这个密封面的 ...

我说的残余预紧力为0,那是极端理想的情况。

那么稍微放松一下,取值0.5F是否可以。

因为我这个F值也很大的。

网友(点评):
算了,当我没说。你都没看懂我说什么还0.5F,有意义吗?

网友(点评):
还是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F”的取值,没有充分理由的话,还是应该尊重资料上推荐的算法或数值。这个F”应该是N多个螺栓的合力 ...

目前的计算过程是这样的
0. 假定螺栓数量,螺栓规格,螺栓强度等级
1. 计算出工作力
2. 选择残余预紧力=1.5倍的工作力
3. 计算总力=工作力+残余预紧力
4. 选择许用应用安全系数S=1.5
5. 计算出螺栓小径,满足假设要求。
6. 计算预紧力=总力-刚性系数*工作力,刚性系数=0.2

我最后算出来的是M36,10.9级,预紧力将近30吨力,我该用什么办法来达到啊?普通的扭力扳手能实现吗?

网友(点评):
大螺栓自有大扳手。有加长手动的,也有液压动力的。总不会有了螺栓找不到扳手的。

网友(点评):
M36的可以扭矩扳手或者液压扳手,有钱的直接上螺栓拉伸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螺纹预紧之后,计算的残余预紧力是选值1.5~1.8F吗?

我们是螺纹组合,根据公式校核强度,楼主压差这么小,应该不是问题,你o型圈尽量不要放在接合面,密封效果不好

网友:
我看一本螺栓安装规范上说,两张板被螺栓压紧在一起,受力使板有分开的趋向,即使到板刚刚分开的瞬间,螺栓的轴力增加量,相比安装时的预紧力是很小的。所以,可不可以直接将螺栓拧到屈服状态。当然,要先算下,螺栓可能承受的工作载荷及相应的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没有理解“受载后结合面产生缝隙”的意思。你的型腔里一旦有了压力,就会有将那两块大板分开的趋势。 ...

是2个2300*900的大板子,端面密封,今天做试验了,压力只能达到1.8Mpa,漏油了。

网友(2023-10-13):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仪器耐压差50Mpa,通常采用嵌入式,螺纹和O型圈密封。如果零件不是很巨大可以采用,螺纹+o型圈密封 ...

有关于超高压30MPa-300MPa,螺栓残余预紧力取值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