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导轨应当如何加工才能满足精度要求

楼主(2016-06-09):
前两天有个朋友问我这个导轨如何加工,我一时想不出办法来,想到论坛里请教大家的看法。
图示实物为切割下来的一部分。材料是普通中碳钢,要求导轨整体式的一圈。

网友:
有专业制造商,何苦抢人家的饭碗。

网友:
如有大直径回转车床,这个另件不难加工的

网友A:
最大尺寸没显示出来
圆棒轨道部分和底座要是一体的吗?还是说可以用焊接或装配的方式两部分连接在一起,
不知道你说的一体是指的轨道必须是个整圆,还是轨道和底座一体

网友B:
前段时间我们做了  ,能控制在20条以内

网友C:
看截面没有焊接的痕迹,应该是一体加工出来的。楼主底座内外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尺寸没显示出来
圆棒轨道部分和底座要是一体的吗?还是说可以用焊接或装配的方式两部分连接在一起,
...

最大有1.2米左右,整个一体,不是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我们做了  ,能控制在20条以内

你们技术挺牛的,这个我们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截面没有焊接的痕迹,应该是一体加工出来的。楼主底座内外径是多少?

底座外径1.2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技术挺牛的,这个我们做不了

当时我们是分割焊接做的,做的直径1.5m的。

网友C:
先用三爪夹外圆车底面做基准,然后再车一大圆环(比外径到10来道,具体根据零件尺寸要求定。高度35mm)夹具,把该零件放入其中用压板压住外侧,车内孔、内侧凸台及圆形轨道的内侧。车完之后,用表找正刚车过圆形轨道内侧,用压板压内侧凸台面,车外圆、外侧凸台及外侧圆形轨道。纯属个人意见,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三爪夹外圆车底面做基准,然后再车一大圆环(比外径到10来道,具体根据零件尺寸要求定。高度35mm)夹具 ...

这个夹具确实很有必要。我这里还是不敢接这个活,圆形轨道怕是做不到要求尺寸精度。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