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机箱里轴的支撑部件

楼主(2016-06-10):
我想请教一下,钣金机箱里轴的支撑部件, 各位同行是否知道哪里可以查询?

图1

钣金机箱,粉色钣金件上面开了一个小口 (左右各一个),一根圆轴穿过这个小口,将绿色部件放置于地面上,机箱在不用或者需要搬动时就可以躺倒在绿色部件上,收起。

图2

图2是部分部件的透视图

问题:
钣金件的厚度是1.2mm,这个机箱包含里面器件总重大概10kg,我觉得将这个10kg的重量压在圆轴上(钣金厚度之后1.2mm)就有点悬了。
我想问下,有没有什么圆销之类的部件,能否增加接触面积,使钣金件不容易变形。

- 道谢

网友:
1.2没有问题的,你实在要加厚,可以在孔口做个翻边

网友A:
  你这设计 看着就很 影响设备美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设计 看着就很 影响设备美观啊。

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