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气压稳定

楼主(2016-06-10):
我有一套带有气吹的设备 但是当空压机启动的时候 吹气量明显减弱 以至于不能完成正常的工作 空压机设定的启动气压高于设备工作所需气压 问题还是空压机启动的瞬间是不是有‘‘断气’’现象 如果有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我应该加个什么装置还是要怎么做才能保证气压的衡稳 万分感谢 跪等回复

网友:
加个比较大的储气罐

网友:
附议楼上的,加储气罐。很常见的手段

网友:
储气罐,容积尽量大!

网友:
先搞清楚你的设备需要的风量与空压机排量是否匹配,是否超出空压机的能力。
. J% _+ `2 v! `) j1 Z另外,你要的是气量稳定,而不该是压力稳定,如你所说,你的用气点是气嘴,而不是气缸,所以压力不是主要因素,若是气量不够的话,加储气罐也白扯,除非是短时间用气。

网友:
如果管路长,用气点多,不仅空压机出来要有气罐,在每个用气点处都应有一个。

网友:
你是不是加了简易的油水分离装置,如果是启动的时候十几秒内没什么气

网友:
这个要看你吹什么气,多大流量的气,可以加储气罐稳压,也可以直接用个气缸(当大号注射器用)去推气,不需要和总气路冲突。

网友:
稳压罐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