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拓福机器Y轴切割公差问题

楼主(2016-06-10):
各位大神,你们好,本人有一台奥拓福机器,最过出现了Y轴切割公差偏大的情况,拆开机器,右边的丝杆没有晃动的情况,左边的丝杆固定座有明显的晃动,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切割精度下降呢?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该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丝杆固定座有明显的晃动先修好再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固定座有明显的晃动先修好再检查

那丝杆螺母也晃的厉害,像这种东西是需要寄到厂家去维修的么?

网友:
可能丝杆固定座轴承坏了,也可能丝杆螺母也坏了,找个机修看下

网友(2016-11-24):
您好 我是奥拓福水刀总公司 如果设备有问题可以与我联系  QQ2330089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