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斜齿轮齿条传动问题

楼主(2016-06-10):
如下图所示:传动方式为: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轮组(减速比1:1,图中未示出)、减速机(减速比1:10或1:20)、斜齿轮齿条(标准斜齿轮m=2,Z=20)运动。
负载500Kg,最大移动速度0.2m/s,直线导轨的摩擦系数取0.05--0.1。计算所需伺服电机的转矩大小,并给出减速机和斜齿轮比较好的联接方式(属于精密级的机床运动机构)。
另外,斜齿轮齿条传动时会有较大的轴向力,这个轴向力对这个结构影响怎么样?

网友A:
加速度需要的力可能也比较大

楼主:
是不是说,只需要克服这个摩擦力,就能动起来.
取摩擦系数为0.05,则F=0.05×500×9.8=245N
斜齿轮处需提供的力矩:M=Fr=245×0.02=4.9Nm
按减速机减速比10,电机扭矩T=4.9/10=0.49Nm
是不是这样呢,各位大神们?

网友(点评):
只克服摩擦力是动不起来的,驱动力要比摩擦力大才能动起来,F=f+ma,你想想高中物理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你要考虑速度0.2m/s,需要几秒达到这个速度?就是说你的加速度要多大?F=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需要的力可能也比较大

加速度按a=2m/s^2算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这个加速度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点评):
0.2m/s,需要多长时间从0达到这个速度?a=v/t,然后产生加速度a需要的驱动力F=ma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是什么机床?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轮组(减速比1:1,图中未示出),再经减速机驱动,为什么不采用伺服电机直接连减速机呀?相当多了点间隙误差,个人觉得。减速机和斜齿轮连接,如果要求精度比较好的话,可用胀紧套连接,再高点用花键吧,具体看精度要求。个人愚见,望指正。斜齿轮齿条传动时会有较大的轴向力,而减速机输出轴是由轴承支撑,会抵消部分轴向力,只要斜齿轮的轴向力不超过减速机样本提供的轴向值,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不直连主要是考虑空间限制,直连的话高度会太高。
你说的涨紧套应该是和同步带轮上用的那种类似的吧。
你说的减速机输出轴可抵消部分轴向力,谢谢啦。
其实这个是龙门式的双驱结构,我是按一边算的。
但是我的这个计算感觉算出来的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是什么机床?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轮组(减速比1:1,图中未示出),再经减速机驱动,为什么不采用伺 ...

不直连主要是考虑空间限制,直连的话高度会太高。
你说的涨紧套应该是和同步带轮上用的那种类似的吧。
你说的减速机输出轴可抵消部分轴向力,谢谢啦。
其实这个是龙门式的双驱结构,我是按一边算的。
但是我的这个计算感觉算出来的好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只需要克服这个摩擦力,就能动起来.
取摩擦系数为0.05,则F=0.05×500×9.8=245N
斜齿轮处需提 ...

可以参考这个,希望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希望有用

附件传不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直连主要是考虑空间限制,直连的话高度会太高。
你说的涨紧套应该是和同步带轮上用的那种类似的吧。
你 ...

这方面的资料,我倒有一些,我也是做机床的,可以相互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希望有用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
以前是用的类似的传动结构 现在要将原来的滚轮齿条改为斜齿轮齿条 电机和减速机改为便宜点的
以前的电机扭矩大概2Nm 同步带轮1:1  减速机减速比1: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
以前是用的类似的传动结构 现在要将原来的滚轮齿条改为斜齿轮齿条 电机和减速机改为 ...

我现在做的机床(龙门式激光切割机)就是伺服电机+伺服减速机+斜齿轮齿条(用的是张紧套),感觉你做的机床精度应该不是很高啊,你给我QQ,我给你发点资料,也许有用。

网友(点评):
我的QQ4402198,麻烦也发点我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我的QQ是2711570247,也请楼主发点这种机构的资料

网友(点评):
我的QQ是1175183606,麻烦也给我发一份,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我的QQ284654700.麻烦也发一份一起学习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做的机床(龙门式激光切割机)就是伺服电机+伺服减速机+斜齿轮齿条(用的是张紧套),感觉你做的机 ...

7785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做的机床(龙门式激光切割机)就是伺服电机+伺服减速机+斜齿轮齿条(用的是张紧套),感觉你做的机 ...

我们的机床精度还是蛮高的
反向间隙定位精度差不多都在5丝左右

网友(点评):
这已经不算是高精度的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机床精度还是蛮高的
反向间隙定位精度差不多都在5丝左右

5个丝还不算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个丝还不算很高吧

还可以了
都是没有补偿的
小机型一般3丝以内

网友:
你查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了
都是没有补偿的
小机型一般3丝以内

什么设备啊

楼主:
水刀先大概看了,我应该把加速度这个地方的受力没有考虑进去,难怪算出来会这么小

网友:
不客气,希望有点用处

网友C:
斜齿轮与齿条的建模与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齿轮与齿条的建模与啮合:

网友:
留着参考

网友A:
加速力为F=ma
加速度按a=2m/s^2算 ,滑座质量设为50公斤
F=500*9.8*2=9800N,再加摩擦力245N

网友:
滑座质量设为500公斤

网友B:
统一回复,需要资料的兄弟,这些资料也许不一定对自己有用,请知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力为F=ma
加速度按a=2m/s^2算 ,滑座质量设为50公斤
F=500*9.8*2=9800N,再加摩擦力245N

加速力为F=ma
加速度按a=2m/s^2算 ,滑座质量设为500公斤
F=500*2=1000N,再加摩擦力F=umg=0.05*500*9.8=245N
F合=1245N
对吧

网友A:
F=500*9.8*2=9800N,再加摩擦力245N
FH=9800+245=10045N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00*9.8*2=9800N,再加摩擦力245N
FH=9800+245=10045N

这个不太对吧
F=ma=500kgX2m/s^2=1000N

网友(2016-08-30):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做的机床(龙门式激光切割机)就是伺服电机+伺服减速机+斜齿轮齿条(用的是张紧套),感觉你做的机 ...

qq:2105410447,能和您认识一下么交流学习。

网友(2017-05-18):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做的机床(龙门式激光切割机)就是伺服电机+伺服减速机+斜齿轮齿条(用的是张紧套),感觉你做的机 ...

qq:527763272 ,能发一下学习下吗。谢谢!

网友(2018-08-31):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做的机床(龙门式激光切割机)就是伺服电机+伺服减速机+斜齿轮齿条(用的是张紧套),感觉你做的机 ...

297080081,资料可以也发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8-12-28):
标识很好

网友(2019-07-02):
引用 网友B:
统一回复,需要资料的兄弟,这些资料也许不一定对自己有用,请知悉。

谢谢分享

网友(2020-01-07):
引用 网友B:
统一回复,需要资料的兄弟,这些资料也许不一定对自己有用,请知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统一回复,需要资料的兄弟,这些资料也许不一定对自己有用,请知悉。

感谢分享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做的机床(龙门式激光切割机)就是伺服电机+伺服减速机+斜齿轮齿条(用的是张紧套),感觉你做的机 ...

780000067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