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铝合金件,钻深28攻深25,盲孔,M6-6H的,铝合金件牌号:ZL101A

楼主(2016-06-10):
我们加工过程中总是断丝锥和钻花,尝试了不同大小的钻花从4.7-5.2的都试过,试过挤压、螺旋、普通丝锥,现在依旧断,求助机械大神帮忙解答,如何保证不出现断丝锥和钻花

网友A:
钻深不够,丝锥前端至完整螺纹处较长
建议加深钻深,或减小攻深

网友B:
你说的攻深25,是指丝锥头部从工件表面下降25,还是螺纹深度要25mm?
如果只是丝锥下降25,有可能是攻牙后产生的铝屑推挤到孔底,堆不下了,挤断的。
如果攻牙深度要25,那就是底孔有点浅
以上两种原因都需加深底孔,或者减少螺纹深度
我加工螺丝孔底孔一般比需求深度加深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攻深25,是指丝锥头部从工件表面下降25,还是螺纹深度要25mm?
如果只是丝锥下降25,有可能是攻牙后 ...

底孔太小,排屑总是有问题,现在调整到钻花不断,每次是丝锥攻到底部的时候断,不知道用什么丝锥好,现在底孔钻到30,攻25都断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深不够,丝锥前端至完整螺纹处较长
建议加深钻深,或减小攻深

加深钻深到30还是不行,丝锥到底时还是断

网友:
螺旋丝锥  啄攻 大喷流 清除刀具积屑  也可以上点攻丝油试试

网友:
你要先看为什么断,是底部沫子堵住了 还是进给速度快 因为丝攻小
可以试试挤压的日本OSG我觉得还不错  新的也就80这样  二手的35   我是功不锈铁的呢

网友:
楼主用的啥钻头整硬还是高速钢,底孔是多大的,什么设备?试一下带内冷的螺旋槽丝锥

网友:
楼主试过深孔专用丝锥没?一般标准的丝锥作业深度在1.5-2.5倍径,超过2.5及容易断,M6攻25深相当于4倍径还多。断是正常的。

网友:
钻头和丝锥是带内冷出水孔的么,我们用的钻头和丝锥都是带内冷的,出水压力50-60bar
以前断丝锥是钻孔深度浅,加深1mm后就不断丝锥了
M6的螺纹孔,底孔直径5mm

网友:
改挤螺纹、加工中心增加一个攻牙器、

网友(2016-07-15):
丝锥和钻头是什么材质的?铝件正常情况的话是不会断刀的。加QQ详谈450969641  数控刀具厂家

网友(2017-02-20):
断丝锥主要原因是刀具积屑瘤造成的,改进方法一是提高转速,二是改进丝锥,采用氮化铬涂层,三是配备3:7的机油与煤油比例的切削油。

网友:
不会是一次攻到底了吧,有攻过M4的十个多深,间歇攻,最好剩几扣用手拧到深度

网友:
1、你用过挤压的就说明不是排屑的问题。
2、底孔够不够你可以拿断丝锥报废件在旁边多钻一些加深的孔试试断不断?加深后不断的基本就是加深底孔。本身从数据看28的底攻25深是没问题的。主要还是28的底是平底还是尖点,底孔钻头如果自己磨过夹角多少??
3、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同样底孔你用手工攻牙试试断不断?够不够深?如果不断也够深,很可能是你CNC设备攻牙不合适,特别是BT40的很多攻牙不稳定。
找到问题解决办法其实都不难。主要是要对比后才能确定。猜测因素很多很多

网友:
这个深度还是盲孔,建议下来攻吧

网友:
可以下来攻,如果一定要在机床上攻,用螺旋丝锥,底孔5.0即可的,深度28,转速300,丝锥建议用osg

网友:
机床的主轴增益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