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6-06-10):
最近在做一个设备,设备采用的凸轮组合的快速搬送机构,凸轮属于盘状沟槽凸轮,但是多凸轮的现在的加工不是很了解,有高手介绍下吗?我现在用的是45钢,处理是渗氮处理,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渗氮处理还是用渗氮钢吧,比如38CrMoAlA,如果楼主用45#,建议调质处理225~255,表面高频淬火HRC42~45。

网友:
我们公司用凸轮比较多,材料一般为20CrMoTi,渗碳处理,加工凸轮的时候,是先用线割割开(带楔形的),然后把凸轮两半锁到一起,再进行外轮廓的加工,如果加工好了再切开,切缝会不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