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零件练的是刀功,刀怎么磨,稳定,全是手磨刀?

楼主(2016-06-10):
这款零件练的是刀功,各位有什么好意见。刀怎么磨,稳定,全是手磨刀?

网友:
要稳定,就用工具磨磨刀,要什么角度磨什么角度。 简单点的工具磨也比手工磨,眼睛看靠谱的多的多!

网友:
不知道什么材质,是否可用白钢刀,如果可以,就用线切割割成形,再磨后角即可。

网友:
有专用的成型刀。